联想v460

楼主(2013-10-27):
开始不加电,刷bios后有时候开不了机,无法重启

网友:
BOIS没有刷对吧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刷个原版BIOS试试 啊  你可以观望现在

网友:
楼主现在现在修好了吗 可以说书搜

网友:
我修到一个 就是刷BIOS才搞好的啊

网友:
楼主搞好后 回复一下啊  多谢了啊

网友:
上次碰到个DELL也是BIOS不对,无法重启和关机,关机了电源指示灯还亮着

网友:
刷EC程序哦

网友:
这个本BIOS坏是通病,,

网友:
估计是BIOS 的版本不对,实在不行就多找几个写来试看,还在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
重新刷了BIOS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很好很给力。。。

网友:
刷BIOS会好的,没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