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机器摔过硬盘坏了,屏碎了。主板上电到0.43A。

楼主(2013-10-27):
全电感有电压,电流上到0.43A。 不知道怎么修了,求解决……

网友:
板号为LA-3571P U18 119脚电压没有

网友:
先检查下主板看有没有吊件

网友A:
查U 桥 内存供电 一步步走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U 桥 内存供电 一步步走嘛

电感都有电压了,信号的话 这边没有 波波 我也很少修信号的机器
不知道  从哪里下手!

网友B:
没平台复位   看看桥掉点没有嘛  摔成这样了  修收多少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平台复位   看看桥掉点没有嘛  摔成这样了  修收多少钱啊

这边有把握修好才报价的,这都是老板做的。我们只负责修,我是学徒 不太会 师傅在忙 没时间管我……

网友:
南桥下认真 看了下 有个小电容 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边有把握修好才报价的,这都是老板做的。我们只负责修,我是学徒 不太会 师傅在忙 没时间管我……

擦  电容都摔断了   估计南桥下也掉点了吧  拆下来看过没?

网友D:
摔过的机器比较难修的,特别像摔的这么严重的,掉点的几率很大,你要把桥摘下来看看有没有掉点。

网友:
哎,补一上 也是一样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  电容都摔断了   估计南桥下也掉点了吧  拆下来看过没?

没有拆南桥,还有 把Y2 网卡的 外壳 摔掉了 然后 我就把它 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摔过的机器比较难修的,特别像摔的这么严重的,掉点的几率很大,你要把桥摘下来看看有没有掉点。

明天,加焊下南桥看看吧。我手用力压南桥也没变化, 我看希望不大  主要我是菜鸟……

网友:
估计桥摔出问题了····

网友E:
东西都话的差不多了!还有价值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东西都话的差不多了!还有价值修么!

老板让 先修修看,只能照办。

网友F:
摔的机器不好说  这么低的电流应该是哪个信号断了

网友:
PCIRST是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  没到这一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摔的机器不好说  这么低的电流应该是哪个信号断了

信号不会修啊,呜……

网友G:
这个不是复位信号吗....没有3.3吗?

网友H:
摔的机子一般都是桥下掉点了。不要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复位信号吗....没有3.3吗?

没有3.3 是0,南桥加焊了 也不行喔。

网友:
引用 网友H:
摔的机子一般都是桥下掉点了。不要搞了,

我看板子 没有变形 还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有3.3 是0,南桥加焊了 也不行喔。

换南桥试试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南桥试试0.0.....

师傅在修了,他说 南桥 不会掉点    他北桥也加焊了 不行 现在他在修别的机器了。
三星的 电流到了0.33A左右 跟开始以为硬盘的小电容有问题 就拆下来3个 结果好了,等客人来拿机器 又不行了  ……小电容在南桥下面。这款三星有大电容的……

网友:
北桥坏了,干北桥吧。

网友:
绝对桥下面也掉点了   这样的机子修好也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那接下查哪里……时钟吗

查前面的内容。比如slp——s3

网友:
搞了半天,这台机是老板收回来了 。不修了,等有时间把南桥拆了,看下大家说的对不对 是不是掉点了。
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下面断线了! 前天遇到一个差不多的 客户 一巴掌下去  哦豁! 桥下面断了好多 好多 好多 !直接不修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不会修啊,呜……

按开机时序 一步步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