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不触发求助?LA-6755P

楼主(2013-10-27):
联想G475不触发板号:LA-6755P,现待机电流0.01A,+3VALW/+5VALW都正常,EC3.3V供电正常。LID#    ECRST#  ACIN 都有3。3V,另外按下开机键EC的32的PIN(PBTN_OUT#)有高低跳变,但南桥无响应,SLP3 # SLP5#都为低,,,,,经查EC的100PIN(EC_RSMRST#)为低,,,EC换过,EC_BIOS刷过,但始终EC_RSMRST#为低,撬起EC的100PIN测量还是为低。。。

请高手指点这EC要满足哪些条件才发出RSMRST为高电平呢???

补充内容 (2013-12-1 22:46):
最后是修好了!记得是EC_BIOS的1脚和6脚到PCH的线路让别人给动了手脚!!

网友:
你把3V待机电压拉过去给RSMRST#,看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有些RSMRST#是开机后才有的。。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帮忙关注。

网友:
EC有发出信号给南桥   南桥收到信号就要发出开启给EC,要么信号没到南桥  要么是南桥坏了

网友:
RTC电路检测了吗?

网友:
EC  发给南桥信号了  南桥有反馈吗

网友:
南桥满足条件后,EC发出RSMRST#。。。

网友:
RSMRST# 按开机键有高电平吗? 有 开机以后才发出的,没有南桥。

仁宝的板子 rsmrst#在开机之前发出

网友:
换个EC试试     RSMRST 没发出去   按开关键电流有一丁点变法没  没有换EC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南桥本体是否好的,不行估计坏了吧桥!

网友:
  3.3V主供电 时钟32.768    ECRST    BIOS工作正常

网友(点评):
这些条件都满足的

网友:
楼主刷下BIOS啊啊~~~联想有些机子出发需要bios的哦~~~

网友:
看RSMRST是不是南桥拉低了

网友:
我看了一块仁宝的板子la-6751p,EC_RSMRST#好像也到北桥了,你把EC_RSMRST#这个脚挑起来看看有没有3.3付的高电平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pbtnout 有动作的话,就不用考虑bios了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是单桥吧,直接做好了......

网友:
建议LZ再查下EC和桥的所有条件,有的时候EC的所有供电脚都需要查,再查下桥的供电,时钟,复位是不是都全了,EC的117脚有没有发出PBTN_OUT#给桥,有的机器RSMRST在开机之后才是高电位

网友:
换南桥看看吧

网友:
条件都正常的机器确实不怎么好修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有些RSMRST#是开机后才有的,查一下这个信号

网友:
楼主有没有发现,这些正常的信号都不是GPIO引脚,虽说刷过BIOS,但是会不会是EC发给BIOS的片选信号不正常呢,会不会断线呢。

网友:
你看下BGA的RTC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