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7):
买了个安泰信的稳压电源 ,不知道怎么调整电流精度?知道的告诉下
电源

网友:
调个电压,把正负接到一起(短路),再看电流表,调节电流旋扭

网友:
电流调到最大值就可以了。电源是最大能输出5A电流,至于到底需要多大的电流,是由主板来决定的

网友:
电流精度?现在的可调电源不是2位就是3位吧!!

网友:
需要电子负载

网友:
知道了 刚才看说明书了 说接正和负 ,我怕烧坏了 ,没接,所以上论坛问问

网友:
电流精度不是可调的,,但电源的电流输出是或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