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进水机1.5vmos管不受控制

楼主(2013-10-27):
联想g470 版号是LA-6751P,拆开板子一看,妈呀,进水那么严重,不过都是1.5V上下管子的那里进水的,将mos管都换了,有两个电容焊盘腐蚀掉了,分别是PC502和pc503
量下阻值都有300多,400多,通电,我勒个去打短,刚换的PQ501,PQ502发烫,又换了两个新的,将1.5v输出去给北桥的两个接点断开
再通电,发现PQ501的12345678都为19v,这下二话不说换芯片,芯片换了依旧,好纠结啊....将一个电压接到PQ501的D极5678脚上,mos管也会导通,mos管也是刚换的,换了3个了都是一样儿一样儿的,我想不会又是遇到奇葩了吧,将PJ505这个接点断开,再接电源口19v,电流可以上到0.4,接上接mos管就通了,而且待机的时候也通了.......求高手指引

补充内容 (2013-10-28 18:10):
听朋友给我说把板子烤下,然后将芯片和上下管子一套都换了,,今天还真不赖,烤了10来分钟,在芯片和上下管子全换了,1.5v出来了,可悲剧的是cpu电压又没出来,接电cpu不出来,量上下管子1234脚都通

网友A:
PQ501的4脚到芯片的引脚开路了吗?

网友B:
把+1.5VP去的地方全换了  必好

网友:
期待看结果,最后搞好的话说一声,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C:
控制脚断线了吧

网友:
我觉得是开路了

网友D:
PQ501的D/S极击穿了吧!!

网友E:
+1.5VP节点后级有短路,慢慢查,别着急

网友:
哎~~~律烧上官的我也遇到过~~没秀出来啊~~~希望楼主好运啊~~~记得把结果分享下

网友F:
检查一下这1.5V的反馈是不是有问题,和V470一个鸟样,反馈不正常,换一个烧一个,这么换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501的D/S极击穿了吧!!

换了3对mos管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VP节点后级有短路,慢慢查,别着急

我有把接点断开,而且烧机烧1.5v,电流为0A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查一下这1.5V的反馈是不是有问题,和V470一个鸟样,反馈不正常,换一个烧一个,这么换都没用。

这个我得去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脚断线了吧

控制极跟芯片相通的,我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1.5VP去的地方全换了  必好

我有烧过1.5v的 ,电流为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501的4脚到芯片的引脚开路了吗?

我不知道开路是什么哦,不明白,具体怎么查呢?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不过都没有修好 坐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路?开路是什么意思啊,不明白

因为是进水机,MOS管G极到芯片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