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上电时序维修

楼主(2013-10-27):
    进入正题之前先讲一个故事,一个月前,客户拿过来一台V3000的本子,说不显示,地球人都知道这个本子显卡有毛病啊,最后客户同意换显卡,我们的老板太狠了居然给换了个07年的也是通病显卡,业界良心啊,显卡虽说是我换的但都是老板出的主意啊,我也没办法。老板以为新卡怎么还不坚持过保修期啊,没想到不到一个月返修了,说花屏,没办法总不能在换个新卡吧,还是加焊吧。焊完问题解决,这时我们老板的报应来了,他错误的把宏基的适配器头插到了V3000的插口上,噗的一下机器冒烟了。NND这明明是他的报应啊,可惜他根本不懂电路,毫无悬念的这个烂摊子交给了我。
   下面进入正题
    机型HPV3000  故障开机触发到0.51A停止
    拆开机看了一下,发现功放芯片差点烧没了,连下面的焊盘都烧没好几个,换一个新的功放芯片,没焊盘的地方飞线吧。

处理完之后,上电故障依旧还是0.51A,由于没有诊断卡,但从电流上来看判断为不跑码,看来要从上电时序来入手了,首先考虑会不会是SUS电压或者MAIN电压没有出来。
   测试SLP_S4#和SLP_S3#有没有发出,发现都正常发出,看来要从后向前一个一个找了,V3000的上电时序中最后的信号是ADS#,由于不好找也不好测试,所以先查倒数第二个信号CPURST#, 发现这个信号没有出来,继续测PLT_RST#同样没有, PCI_RST#也没有,南桥发出的H_PWRGD没有, 南桥应该收到的PWROK没有, 温控芯片发出的G792_RST#没有, 继续向前温控芯片应该收到的G792_32K时钟,呵呵,用示波器发现完美波形。看来是温控芯片的问题。测量温控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发出G792_RST#,果断换温控芯片,换完开机,完美跳变。心情大好装机。
    非常自信的把整个机器装上了,触发电流上到0.07不动了,我去****(脏话),难道是没装好,拆开裸板测试,可以上电,然后一个一个的往上装,装一个测试一次,当装到硬盘的时候,问题出现了。难道硬盘供电出问题了,拆机,测试硬盘接口HDD1, 9脚8脚10脚3D3V_S0有3.3V,14  15  16脚的5V_S0有4.98V正常。3 5 2 6脚都是通过差分电容C381.C380.C382.C384由南桥控制的。 测试这4个电容的二脚对地阻值,C381和C380的值为398  C382和C384的值为401都正常啊,看来不是南桥的问题,一定是硬盘了。由于我对这块硬盘的过分自信,浪费了很多时间,换个硬盘果然好使。但客户硬盘内有大量数据不能丢失,看来还要修硬盘,拆开硬盘电路板,发现5V_S0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了,个人认为这个二极管不装也能管用,但保险起见还是装了一个。把硬盘装机,顺利开机进系统。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喇叭总是发出电流声,很响很明显。继续拆机,发现在给功放芯片飞线的时候不小心把断点R287给连上了 ,导致功放芯片的17脚直接对地了。断开这个点,再装机,没有电流声了。但发现只有一个喇叭好使。我去,我服了爱咋咋地吧,我要拆机拆吐了,一个喇叭声也挺大,不管了,反正责任不在我。
      希望大家给点下载分,现在我穷到连图纸都下载不起了。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 还帮别人打工啊

网友:
学习电脑维修刚刚一年,从培训学校出来还不到2个月,有点自信不足,很多基础的东西反倒很差,复杂的反而容易一些。换灯管都经常换不好,决定还是先打工练习练习。

网友:
好吧    那是要慢慢练习练习    积累点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头脑冷静,是个搞维修的好料子,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网友:
从学校出来起码也得磨练个半年多见见故障机型~~~这样就OK了我从学校出来1年了~~~苹果的本子我还没修过呢~~索尼的也修的少~~喝喝~~别的倒是修的很多~~~哈哈~~积攒经验吧~~~就当练手~~~

网友A:
一看就是老师傅时序摸的这么清楚

网友:
以后多发表这样的好东东

网友:
新人发帖子就两个亲给加分 沉得太快了 不至于看不懂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讲解的清晰明了,顶!

网友:
神了, 这都能修出来。

网友B:
楼主有这样技术可以自己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这样技术可以自己干了

总感觉信心不足啊 数据恢复太弱了 想找人学学UDMA

网友:
    LZ 很有耐心哈

网友:
有学到东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老师傅时序摸的这么清楚

那你是真看错了,我的刚刚从培训班出来。一半靠老师教,一半靠自学。没事常看迅维大神的帖子,尤其感谢 小小学徒工  和我是刚来的两位版主的帖子  虽说没和他们交流过但他们的帖子各个精彩 可惜我是刚来的版主不加我好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