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开机无显

楼主(2013-10-27):
谁修好过这个机器的不显示问题啊 ,bios也刷了北桥也做了,显卡也做了都没有结果!!!!
显卡

网友:
电流跑多少不说,鬼才知道。。。。

网友:
看看屏线啊,或是开机外接看看

网友:
CPU 换下试下 AMD容易坏

网友:
电流跑到显卡了 没亮机

网友:
cup也换了没解决啊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

网友:
只能一个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