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3-10-27):
请教各位液晶大侠,高压板坏了,改装高压板,原来的高压板需要拆除哪些元件,还是不要拆

网友:
如果想彻底断开,那就把地线、主供电、开启信号、亮度调节一起断掉。
至少一定要把原来高压板的主供电断掉!

只要有空间放上新的高压板,那些原件拆不拆随你。

网友A:
如果有空间,就可以一个零件都不用拆吧,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晕,我一般只要拆掉高压包(变压器)和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空间,就可以一个零件都不用拆吧,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不拆。
但是一定要把主供电断开!

网友:
只要有空间放上新的高压板,那些原件拆不拆也不要紧

网友:
元件可以不拆但给高压的供电一定要断开!

网友:
我一般直接改上去就行 什么都拆  除非放不下还有改的不行  断开地

网友:
断了主供电    有地儿放就不拆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