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6不触发,电源灯不亮,短接EC能开机

楼主(2013-10-27):
我有一台CQ36机器,电源灯不亮,不触发。
以前修过一台CQ40也是电源灯不亮,不触发,在修电源灯的过程中,短接EC中的ADP_ID 和EC_AVCC 既66脚和67脚灯亮,并开机成功。但这台机器,我有时候短接灯能亮,能时候又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大神指教下吗?

网友:
可能怕是南桥或者EC触发模块问题哟 按照时序应该能检查出来问题所在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或虚焊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晕死啊,看不懂图纸啊

网友:
断线了没啊

网友:
刷程序试试,尽量不要试探,不然会被搞死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电源口的灯不亮是检测不到适配器吧~~~

网友:
这尼马,不知道啥问题,短接66 67脚 电源灯亮了,能开机,拔了,再插上,再短接,灯就怎么也不亮,好,放上几个小时(我放了一晚上),今儿早上,插上电源,短接了几下,灯又亮了,又能开机,靠~~

网友:
开机键到EC电路。

网友:
建议你先换个原装电源  然后刷个BIOS  金莲先不要动桥  要不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A:
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吧。前段时间修CQ42,用可调电源有事开机,有时不开机,就是没用原装适配器的原因

网友:
原装适配器还是不得行

网友B:
是不是有芯片虚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吧。前段时间修CQ42,用可调电源有事开机,有时不开机,就是没用原装适配器的原因

不应该是适配器问题,因为插上可调的时候,AC_IN 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芯片虚焊哦

不应该是吧,比如我现在短接66 67 电源灯亮了,并开机了。我再拔掉,再插上可调,短接66 67 ,再怎么弄都不会亮,都不会开机。但甩那,过个五六个小时,再去短接,接几下,灯就亮了,开机了,再拔,再插,又不行

网友:
应该是哪个反馈脚取样脚 之类的东东条件不够吧

网友:
adp-ID是适配器检测针  EC-avcc是EC的待机供电 可能是适配器的检测电路的原因吧  引起不上电 重点检测ADP-id 分压电阻

网友:
IO外围电路查查看可有问题

网友:
换个原装的电源适配器看看

网友:
我跟你的想法差不多,明天检查。因为,我每次短接,67和66中间,密点密点,点的频率高的情况下,电源指示灯就会亮,亮了还一切正常,我都进过系统

网友:
HP机器分3路适配器检测哦

网友:
在开启机后,进系统,连接HP官网,升级一下BIOS,试试

网友:
ADP _ID 来的时候,接了一个稳压二极管 这个稳压二极管的2端,能测到电压吗?

网友:
我使劲短接D24 接了N次,电源灯亮了,开机,又进系统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D24是个稳压二极管,1高于2一定V数导通,2大于1一定V数截止,就是一会通,一会关,我像我用镊子去短接D24,形成脉冲后,灯就亮了

网友:
啊啊啊啊,今天换了EC 还是没解决,问题依旧,人家的EC是好的,白花了十几块钱

网友:
机器修好咯,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