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内接无显,外接能显

楼主(2013-10-27):
这机器碰到两次了,每次都是是内接无显,外接有显,用数显开机有1.4左右的电流,我想问下这型号显卡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刚学,不知道什么回事。修好发上来学习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这个真没听说有 通病。。

网友:
是不是暗屏?

网友:
对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啊,换个试试

网友:
屏线问题多些  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