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个有点奇怪的问题,有兴趣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10-27):
一块ASUS P5G41T 的板子,故障现象是3VSB有节奏的闪,测电压在不断的跳,网卡已经被人拆了,5VSB转3VSB是用的AZ1085,我把它拆了,用可调电源调到3.3V,限流0.5A,正极接AZ1085的输出端的焊盘点,电压变成1.2V左右,并且没有之前的跳变现象,诊断卡上的3VSB指示灯也不亮、不闪,电流加到1A也没有发现发热的芯片(点位图对照查的),3VSB的滤波电容也换了,现在把AZ1085装回去,依然有节奏的闪个不停,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了,难道是小电容之类的小元件引起的?

网友:
直接外加卢波电容看看怎么样

网友A:
AZ1085这个是待机芯片吗?
也许是坏了吧 换一个新的试下

网友:
也许真是坏了, 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不量下1085输出端3VSB的阻值?1A电流可能小了烧不出温度来,怀疑ICH

网友:
桥烧挂了,都有可能。。3V去的地方不少

网友:
烧一下试试吧。没准一下就出来了呢。

网友:
这板子貌似有点位图,你对照点位图看看去哪些地方呗  。反正我修台板待机电压绝大部分都是sb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Z1085这个是待机芯片吗?
也许是坏了吧 换一个新的试下

108410851117三端稳压器

网友:
或许就是ATX的问题~··说不定打开一看,,电容爆了一大片

网友:
按没待机电压来修啊

网友:
确实 3V去的地方太多了,跑线路依次查下吧 虽然费点时间 但是很有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量下1085输出端3VSB的阻值?1A电流可能小了烧不出温度来,怀疑ICH

阻值170左右,1A还小了吗?都不敢往上调了

网友C:
我用可调电源3.3V接3VSB,电压变1.2V不跳变,诊断卡灯不亮,装上1085,诊断卡的灯反而会闪,难道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吗?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只有一个一个换掉试试了

网友:
这个烧机大法,具体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可调电源3.3V接3VSB,电压变1.2V不跳变,诊断卡灯不亮,装上1085,诊断卡的灯反而会闪,难道没人觉得这 ...

1.2的电压诊断卡应该不会亮吧,3.3才亮吧,装上1085有3.3当然亮了

网友:
南桥有可能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