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540进水维修

楼主(2013-10-27):
一台笔记本拆机EC附近进水腐蚀严重清理后加电亮机,过了5分钟后断电不能上电了,经查EC待机条件 供电 时钟复位 LID ACIN满足 直接查S5_ON发出的开启南桥待机电压 正常 在测S5_OND0V pr189两端都是0V
继续查询12VALW电压来子于+5vpcu经过自居升压产生经测量PC164电压正常 想来想去应该是断线,直接飞线过去奶奶的一段有9.9V另一端还没电压 直接测电阻坑啊 坏掉了 换一个上去好了 收工

网友:
进水的都要仔细看

网友:
厉害!多发这种帖上来。

网友:
恭喜了 哈哈 12v  联想是一般是15v       哈哈是我 示波器你会用了吧

网友:
现在的高手越来越多啦   不错哦

网友:
进水的机子要用放大镜

网友:
进水机子要仔细的哦~~~~尤其是大电压的基本都会断线~~~电阻会坏掉的哦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得小心

网友:
进水基本氧化的多。仔细看元器件引脚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图纸就修的满有成就感的!

网友:
进水机,刷板前都用手抠抠,试试有没有氧化严重的器件

网友:
运气好呀,面积不是很多

网友:
就是,多发点这样的贴子,学习啦。

网友:
技术就是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