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M51MG 跑50

楼主(2013-10-28):
这板子维修几块。基本通病。加焊桥就OK

网友:
上来直接干桥?

网友:
干桥 不行就换板

网友:
w ~我狂晕~··你这什么贴啊~··还搞这么猛~··上来就秒桥

网友:
学习了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百分90都可以

网友:
北桥,不过建议换板,用不长

网友:
50代码是检测USB控制器,而这个控制在桥里面,所以加焊会好。

网友:
原来50代码是跟桥有关系啊,下次知道了。

网友:
50代码是检测USB控制器,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我们大多数人修主板,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哎!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