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上面被我弄掉了一个小黑点 请问这个地方有用么

楼主(2013-10-28):
sl400 独显 的机器  封胶的 拆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主板上的一个小触点  修补不怎么在行  这个地方有用么

网友:
你看看点位图上写的是什么 GND的话没事不是的可能有事

网友:
你都有点位图了,还问这个,点一下看看有没有连接到别处就不行了。没连接就没用,就是空点;有连接就自求多福吧。

网友:
标示这个 我刚入门 求指点

网友:
可能你要自求多福,先试下机器,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没事,有问题的话,可能要换新的主板,

网友:
这个是显存的数据地址线,直接连到显卡,必须要的,飞线吧。

网友:
这个点要补的

网友:
能补就补吧   掉点 是否空点 很容易判断的  空点旁边没有线 或者没有穿透的点

网友:
掉一个 又有点位图 应该很好飞吧

网友:
不管有木有 最好补上吧

网友:
飞线吧。那次我掉了24个点,做上以后都没事?哈哈,我是不是很幸运

网友:
旁边刮一下 看看有没线连到这里 有的话补上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是显卡,不是显存?

网友:
据标识提示是有用的点,必须要补上的。

网友:
楼主~~你把点位图放大点~~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网友:
这个要补 飞线把

网友:
用放大镜看下,如果是有用的,就会在旁边有根细线连到点上面。如果没有线和点相连就是没有用的。如果有线的话用小刀刮掉漆,把吸锡线弄一根出来,焊在上面,在有点的地方圈个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