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o比较奇怪的问题求个思路

楼主(2013-10-28):
今天接了台V470的机器,拆机后看到CPU背面的贴片MOS管有个烧了 ,拆了看下边的盘线有点烧胡了    我接了个线又焊上了个,看电流正常了   装上CPU电流能跑到0.76A,我一看没有装内存 ,后来装上内存,电流跑0.3A瞬间掉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个思路。

网友:
应该是跟内存是没关系的,你把内存再拔下来试下看看电流跑多少。0.3几的电流可能是电压都没有出全了

网友:
应该电压不全

网友:
2#正解,查供电

网友:
可能有短路,看下内存供电

网友:
会掉电,是电压不能保持,查看电压

网友:
拔掉内存再试,如果还掉,应该是电压不全或有短路的。

网友:
内存供电看下  应该不正常

网友:
查供电,上了内存以后,瞬间看哪个电压没起来

网友:
换主板 最合适

网友:
还是CPU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有个地方短路了      不过现在跑到1.30左右就不跑码,有的时候1分钟掉电重启,有时候不掉电重启。

网友A:
内存拔掉跑0.7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拔掉跑0.7左右

不过现在好了    就是不跑码。

网友:
   插打值卡   一测就知道跟内存有关系么

网友:
都升到1.几A了 过1分钟还掉电,那应该是没放散热片,温度太高保护了。 不能太相信诊断卡。

网友:
不插内存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电流时跳变着升上去的还是直接升上去 的,光看电流也不行

网友:
又是一波多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