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和发热砖接线问题

楼主(2013-10-28):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温控仪型号:

连线图:

来个近身图

问题来了,接好线,插上电源发热砖不发热,温控仪直接跑到1999 ON指示灯跳到OFF停下

发热砖的负线改接温控仪接点3

这回发热砖可以发热,温控仪数字停在48,调温无效数字还是显示48,发热砖实际温度大大不止48度

问题就是这样子了。该怎样接线可以加热,可以调温。请高手解决!!!

网友:
高手呢 在哪啊 出来啦

网友:
你这贴发错地方了吧?反正我是不知道,连啥玩意都没搞明白,可以学习下,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这是温控仪呀,干啥用的,修主板好像用不到这东西吧。

网友A:
你的发热砖是什么热电偶?如果是k型热电偶,你的控制器买错了,控制器是pt100热电偶(铂金属热电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发热砖是什么热电偶?如果是k型热电偶,你的控制器买错了,控制器是pt100热电偶(铂金属热电偶)。

   发热砖的传感器应该是K型的
   那么我不接发热砖的传感器,不换控制器,需要加什么配件。要是换控制器该换什么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砖的传感器应该是K型的
   那么我不接发热砖的传感器,不换控制器,需要加什么配件。要是换控制器 ...

不接传感器怎么控温?另外买个铂金属传感器也不便宜,还要考虑怎么安装。所以肯定要换控制器,买控制器选k型传感器控制器就行了,价格一样的。

网友A:
自己diy买发热砖不要买带传感器的最好,买个那种1mm细长的k型传感器接控制器,探头直接接触线路板测温效果最好,这样测到的板上实际温度不会受到环境温度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买发热砖不要买带传感器的最好,买个那种1mm细长的k型传感器接控制器,探头直接接触线路板测温效果最 ...

不接发热砖的传感器不就得咯 问题是我的温控器不是K型的

网友:
呵呵,抱歉我是新手,还没到掌控bga的能力累,你呢bga跟我们用的不一样啊。

网友C:
我的直接从温控仪内部跳线,接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直接从温控仪内部跳线,接固态继电器

【尺寸=11....................】.什么 不明白 温控仪内部跳线具体怎么跳 来个图文并茂。你的控制器也是pt100型的?

ccz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尺寸=11....................】.什么 不明白 温控仪内部跳线具体怎么跳 来个图文并茂。你的控制器也是p ...

有继电器输出的都可以,跳继电器线圈的2个脚,接颗1K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这是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