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y430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3-10-28):
y430 ddr3  开机正常使用,就是关机后会自动开机,cmos电池换过,bios刷过,涛声依旧。。。。 关机后点流停在0.12A,然后慢慢往下掉,到0.02时就自动触发。  本人小白,不敢乱动板,求各位大神给个思路先

网友:
网卡去掉看看

网友:
主板有进水过没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芯片发烫的。没有的话一般是进水的机子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成我的话 我就加焊下桥看看

网友:
换EC试下!或者南桥

网友:
整机摸了个遍,没发烫的元件 。。。。明天换EC去

网友:
修好了回复一下

网友:
EC  N
南桥很有可能瓦···

网友:
可能是网卡的多    还有一个BIOS

网友:
把网卡拆了看下,网卡有个网络唤醒信号会自己开机的。

网友:
看一下主板有没有什么地方发霉……重焊IO或者换个IO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开关电路的问题

网友:
ec,n,全部换掉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