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00进桌面清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3-10-28):
戴尔1400刚送来直接清屏,判断显卡,加焊后,屏幕显示logo,进系统蓝屏,重做系统后进系统清屏,把显卡驱动卸掉后可以进系统,以为显卡没修好,就有换了个显卡,可结果还是一样,外界显示器正常,请大神们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外围电路问题。不行换个显存看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百分之八十五是显卡问题
上次遇见一个机子 不打驱动一切正常 只要一打显卡驱动 就到处都是问题 换了显卡还是有其他问题 折腾了半个月还是有问题 最后师傅说 再换个显卡 问题依旧 师傅最后又换了一个 第三个显卡上去 一切正常

网友:
换屏线试下  外接正常   一般显卡问题少哦

网友:
谢谢大神们,我再试试

网友:
换个改良显卡

网友:
显然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个了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换改良的会好些

网友:
显卡问题的多,另外看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神们,问题找到了,是排线的问题,我已经修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清屏是什么现象

网友:
这款我修过 最后换改良的显卡好的 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