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L暗屏怪问题

楼主(2013-10-28):
接到机器 客户说暗屏  我测了两天才出问题  看了下这不就是背光的事吗  谁知换了灯管不行  这个认了  可能高压板也坏了  直接通用的伺候着  问题出来 还是暗屏  工作条件我查了  正常  机器是集显的直接不考虑显卡的事  可是现在找不到问题了  不知道是哪导致的暗屏  高压板换了三个了  屏我也换了新的了 还是一样  求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
补充一下   本人在线等  希望看到的顶下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屏线换过没有哦、?

网友A:
屏线的可能性最大了,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你测一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B:
测下高压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C:
会不会是灯管没有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灯管没有换好了

我直接换的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高压工作条件满足不

供电  开关  都有

网友D:
感觉你就一个字,只会换,难道不会测试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E:
你拉一个公共点电压给高压板供电试试

网友:
休眠键考虑了吗

网友F:
用回原来的屏,灯管外接高压板试,如果能照亮,就直接改高压板,如果高压板不会改那就没得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回原来的屏,灯管外接高压板试,如果能照亮,就直接改高压板,如果高压板不会改那就没得说了

请认真看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就一个字,只会换,难道不会测试一下工作条件

大哥  供电 开关都有了   我不换着试试  你说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拉一个公共点电压给高压板供电试试

这个拉过了  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的可能性最大了,换一个试试吧

果然是屏线断了一根 飞根线好了

网友:
有必要加强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认真看帖

就是认真看贴了啊,意思叫你直接改高压板,原来的坏了,或是它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我们都可以改啊,只要你的主板还工作,就能改,灯管跟高压板和屏是分开的,暗屏随便个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