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10-28):
今客户拿一飞利蒲显示器,不通电,拆机测次级有电压,接上开关,指示灯亮了,心中大喜,又困惑,难道拆下就好了吗?插上屏线,灯管线,插电源线后,问题依旧了,指示灯不亮,郁闷了,于是又拆下屏线,灯管线,插上电源指示灯又亮了,如此反复,问题依旧,心中暗想难道是屏短路了,拆开屏测电路板没有明显短路,于是插上屏线,用手摸屏电路,摸到一处极烫手,仔细一看是一无极贴片电容,断电后,在路测量短路,焊下来测量也短路,再测量电容原处两边正常,在料板上拆下电容焊上,通电后问题解决,装机。。。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没遇到过.

网友:
贴片电容是屏电路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是啊,,,,,

en ,不容易,一般都不注意摸屏电路板

网友B:
不一样的案例,发个实物图,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案例,发个实物图,更好

相机不给力,给力的话早就发几个笔记本维修精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