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竖线

楼主(2013-10-28):
这是屏的故障么……具体是哪  有时全屏竖线  有时一小块(笔记本摔了)

网友:
有没有试着换个看看啥问题、。。

网友:
明显屏坏了!

网友:
先换一个屏幕试试机器,我们一般看到这样的先换个屏幕试试吗,然后在做决定

网友:
百分百屏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换屏得400左右,楼主拿去换屏吧

网友:
是啊  换个屏试试看或者外接一下试试也可以的

网友:
要放弃治疗的

网友:
换屏吧,摔过的,

网友:
坏挂了,换屏吧

网友:
这很明显是屏幕摔坏了。。。。。。

网友:
屏上的屏线吧      去压屏
你捏一下屏排线试试有没有变化

网友:
屏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屏就知道好坏了啊

网友:
屏的问题  果断换屏

网友:
换屏吧,没有别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