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示器 奇怪问题

楼主(2013-10-28):
手里有一个 华硕VW193DR-A 显示器一枚 故障是  主机刚开机一直是换个画面闪一下 无信号 这个框框  一直到进系统出现 欢迎使用 这个界面才显示一下画 接着又没有图像 显示无信号     有那个大神遇见过这个问题 求指教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信号线的问题或者是显卡的问题还有驱动板的接口你看看??

网友:
搞定了  程序坏了 刷个就OK了

网友:
看症状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本想刷个程序 可惜找不到  只有换板子了

网友:
到底是刷程序好的,还是还板子好的。

网友:
搞错了 刷程序好的是另外一台  这台程序刷爆了  不知是编程器问题 还是怎么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