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器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0-28):
SONY VPCEA47EC 板号MB961_MP_MB,I3 380m的cpu ,来的时候开机不显示(确定是不显示,不是暗屏),能听见进系统声音,外接正常,怀疑显卡问题,加焊显卡,用了两天,又是一样的问题,又重新显卡植株,当时好了第二天又是一样的问题,能开机放电影跑鲁大师都没问题,一重启就不行了。
换过cpu,现在换个显卡,加焊显存,结果还是一样,看个电影重启又成这问题了,只要加焊显卡,马上都会显示

网友:
难道我又遇上神机了,各位大大给支支招啊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估计遇上神机了,这个问题只能靠自己

网友:
换过显卡了啊,上面说过了………………。

网友:
BIOS会引起这种情况吗?

网友:
先刷BIOS 后焊显卡

网友:
看下显卡旁边有没有什么控制的主芯片,是不是每次加焊显卡把它也加焊了,所以就可以暂时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说的不是换新显卡,你是说的重新显卡植株?

重植不行,换了新显卡

网友:
HM55的南桥吧,换这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