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BARBADOS+B305 插上适配器就短

楼主(2013-10-28):
LENOVO+BARBADOS+B305 插上适配器就短

网友:
隔离保护?
有图纸的话传一份

网友:
DCIN1   经  U38输出DCBATOUT

网友:
整机图  Lenovo

网友:
断开R445   3V5V不短

网友:
进来学习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C10
                  C10  搞得我卸了几个Q呀U的

                       结论C10   换了Ok  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的思路 真好  现在修机器还是没有思路

网友:
明显大短,首先就测各路大电感

网友:
弱弱的问句楼上的,LZ的思路这也算清晰,完全有种不知所云的感觉,插适配器就短,应该查公共点

网友:
烧鸡大法用上 用电流表慢慢

网友:
大短路你就挨着测试吧  公共点上面的电容比较容易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