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59a能否跟RT9259b代换?

楼主(2013-10-28):
只找到了9259a的资料,找不到9259b的。。。。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资料

网友:
都是显卡上供电的换吧。

网友:
很多配件都是自己亲自动手换了就知道能不能代换了。我都实验过好多了

网友:
换上试下不就知道了,或者带板量下俩者电路看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