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0,单桥HM65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3-10-28):
如题,经测试,3,5V电压有,也检测过RTC电路无问题,而内存电压,总线电压开机瞬间有出来,无CPU电压。
换了CPU,故障一样,之后检测了桥发出的SLP_S3#,slp_S4#,不稳定的跳变,请教大神们,这个该怎么修?还有这S3#,S4#这样跳变是否正常!

网友:
补上一点,这机子是集显三合一的.~图纸可跟CQ43对应上.

网友:
自动上电、掉电
那么各组的电压当然会跳变,表现为上电的时候有电压
掉电时就没有,我的理解时只有上电时电压值正常就OK

网友A:
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缺电压嘛!查下为什么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B:
换HM65试试.

网友:
查CPU芯片是否正常,找问题吧

网友C:
有什么办法让它不自动上电,这样好测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HM65试试.

测了SLPS3,S4连的小电阻,电压也跳变,拆掉S3连的小电阻,发现S4小电阻上的电压就稳定了!~ 这样是否可以判断为S3这条线的供电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电压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能不能拆掉CPU供电芯片来看下总线,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能不能这样拆,不会会烧板吧?

网友:
换完南桥后 有的扳子必须要刷BIOS

网友:
还有这个样的,,学习了

网友D:
CPU 电压出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电压出不了吗

CPU出不来.CPU供电芯片的开启脚算有电压,因为它自动上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CPU风扇

这个跟CPU风扇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办法让它不自动上电,这样好测一点。

机器本身就是因为有问题才会自上电,又掉电
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将机器修好
我的理解万用表只要能抓住电压并且电压值在正常范围内就可以认为是好的
重点检查机器开关时时没有跳变的电压或者电压值不在范围内的
附上次我修过的一台开机掉电的例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8590954

网友:
这款机器在都是少电压就这样了

网友(2013-12-24):
1、如果这个机子的BIOS参与触发上电,那你完全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2、要排除缺电压导致掉电、可以逐个PG信号断开查,
3、接下来可以试着加焊或更换某些芯片试,如EC、PCH、虑波电容......等等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