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3-10-28):
一块华硕P5P43TD主板,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查cpu供电正常,南边有1.1v北桥供电,1.5V内存供电,1.5V总线电压正常,有点疑惑挨近南桥有一组上下mos管的供电,输出是2.4V,同时也挨近南桥有电容测得1.5V供电。这个南桥是INTEL ICH10R的,应该是1.1v供电,换过这组上下管输出2.4V的前级LM324,还是输出2.4V。谁有这个板子点位图分享一下,好像资料很少。

网友:
复杂的问题 ,等待高手

网友:
能发个板子的图吗?

网友:
用着黑屏的时候,注意看诊断卡复位灯有没有亮起来,修过几块都是复位出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补下就好

网友:
补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你拆个相片看一下2.4V,这个电压有点不明白。

网友:
南桥出问题的多,压着试试

网友:
复杂的问题等待高手

网友:
这板子整个论坛目前都还没找到图

网友:
明天抽空上图

网友:
很无语的问题。

网友:
复位灯常亮,看来这个2.4v是南桥供电,但是没有与之相连的电容、电感,真是南桥供电,估计南桥也挂了。通电南桥也不发热。
图中电池旁A点输出2.4V

网友:
总线供电1.5v是不正常的,查别的没用

网友:
北桥旁边一个单独mos管供电1.2V。之前写错了

网友:
北桥旁边一个单独mos管供电1.2V 是总线供电

网友:
查一下324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跑跑线路,画个简图给我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