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3-10-28):
接口处   3 4 脚 3.3V  5脚2.0V   1 2脚11V 是电池放出来的电压   现在进系统检测不到电池    请问它是怎样检测的   感觉IBM的太复杂了   看不懂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电池换了两块全新的

   附上图纸   哎呀   图纸怎么传啊   我传不来

lenovo X201I图纸.pdf

lenovo X201I图纸.zip

网友:
额   原来传起了   我还不知道   期待高手

网友:
电池口那里有几条数据线,你可以看一下分别去到哪里?有条线路是去到EC的,其余有的是去到充电芯片的。

网友A:
我看了   都是到一个封装芯片里面的   我不知道那条线是检测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   都是到一个封装芯片里面的   我不知道那条线是检测电池的

应该去EC那条是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去EC那条是检测电路。

你看下图纸   帮我看下到底是怎样检测的

网友C:
不认电池换个EC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认电池换个EC看下

他这个EC好像分了三个芯片     想换个   可是没那个芯片

网友D:
看r6 r7 通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r6 r7 通那里了

一个U8的芯片   型号是F2112BG25H   这个芯片我加焊过   没得换得

网友E:
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定了没有?

没有啊   丢在一边等高手解答呢

网友F:
检查下data和clk是不是正常,上拉正常不?用示波器抓下是否已经产生通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查下data和clk是不是正常,上拉正常不?用示波器抓下是否已经产生通讯了

data和clk都是三点三伏    没有波波啊   M-BAT-PWR是不是检测电池的

网友G:
先量一下充电芯片的200电阻断了没有··很多就是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量一下充电芯片的200电阻断了没有··很多就是电阻坏了··

你说的是这个机器还是其他的

网友:
我是个小白,电池也出问题了,在坛子里逛了几天,看了些,希望能给你有些帮助。早日解决问题,并回来分享。X201和X200的电池是通用的
“IBM X200不充电, 求助中....
5chinafix.com.cn/thread-578835-1-1.html5”   处理结果换 充电芯片(没i有发超链接的权限,地址的话去5,加www)
“IBM X系列的电池不触发通病
5chinafix.com.cn/thread-169673-1-1.html5”    处理结果换 二极管
X41T不充电91xiu.com/thread-188239-1-1.html5还有处理结果是MOS管、保险电阻。
(出处: 91修论坛)
x200不开机(带图纸),BD4176KVT工作条件91xiu.com/thread-294191-1-1.html5
(出处: 91修论坛)
还有更换BD4176KVT的X31无法识别电池,无法充电终于修复
591xiu.com/thread-116718-1-1.html5处理结果是换u37
(出处: 91修论坛)
成功修复IBM X200不开机
5chinafix.com.cn/thread-396785-1-1.html5处理结果飞线

我机器是X200,毛病是时而检测的到电池可以充电,时而检测不到电池不充电。有时仅使用电池时会自动休眠,在电池开机提示low battery,实际还有85%以上的电量。检测不到时充电灯不亮,拔去电源适配器,电池可以供电
未检测到 检测到充电中   2分钟后未检测到

太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