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3天修好17寸浪潮花屏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3-10-28):
故障:不开机+用用花屏。。。。。。。
机器:浪潮 17寸 液晶
不开机故障检修:
拆开机器,检测电源板,没有电容鼓包,拆下电源板,测量电源板 5V 12V 供电。。。都没有。测5V 12V 整流管字没击穿,好了没击穿就是好的。
测电源板变压器之前的高电压部分,300V大电容,有电。有电就好,电容之前的整流一类都好的。
测供电芯片。芯片是203D6的 ,测周边元件二极管 开关管阻值都正常,接着量203D6电压 有一个脚有300V电压,有一个脚有10V左右电压来回跳变。。。。
开关管没坏 大电容有300V电  直接换203D6 。
测电源板 5v   12v    好了  。。。。。
简单组装,开机 亮了  。。。。。 机器搞定。
测试办小时左右 没问题了  ,全部组装好,等客户来拿机器。

时间过的真快  。。。。。。快下班了 。。

啊........................

显示器怎么花屏了。。。。。。。。。。不好意思,忘记拍图了 ,不是很厉害的花屏。
晕死  又得拆机器。。。。。
拆开  检测 ,测驱动板 电压  3.3V   1.8V 都正常啊
看看屏幕没事了啊  好的啊  。 机器又好了  。。。
晕  不会白拆开了吧
简单组装继续测试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没问题啊  一个半小时左右  有画了  不会吧   大哥
。。。

再拆开  ,测电源板电压 都正常   驱动板 正常,摸芯片  温度正常  ,,,好吧  把电容全部换掉 。。。。。。。继续测试  。

早上来上班接着测试  又花了。。。。拆机检测  ,只要拆开就是好的 机器 。

最后原因: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只要装起来过个一个小时左右 显示器外壳温度高了就开始花,随便拿个风扇吹吹外壳就好了,机器原因终于找到了。。。。可能是内部温度高了。。。。把故障锁定在驱动板高温引起花屏。

修驱动板,换电解电容,补焊芯片,等。。。装机(简单组装,不是整机装) 测试。故障依旧,好吧 还是改驱动板子吧。

最终决定 ,要修好  ,故障已经基本算是找到了,驱动板高温 用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花屏,温度低了就没问题。

一个办法:给显示器加风扇。
好吧  找找店里的废旧风扇,从台机电源上拆了一个 ,装上 ,在外面测试 ,测试半天 一天,好了,一直没有出问题。机器故障解决了 不花屏了。

好了 那就正式维修吧,得把风扇加到壳子里面
台机电源风扇太大 装不上 ,而且是12V 12V 只要插上电源线就开始转,机器里面有声音的  不行。
最后选定 自己店里的给客户换笔记本风扇剩下的 二手笔记本风扇 ,5V供电  ,找了个涡轮的笔记本风扇,加润滑油,等处理 。处理好了 声音很静,为了达到更静音的目的,加了一个27欧姆的电阻。 好了,转速低了,延长了风扇的使用寿命,而且没有声音 风扇的接口对着驱动板吹。
最后风扇的供电选的是 :屏接口的供电  5V,  只有它是随着开关按钮关闭来产生关闭5V。
一切改装好后,热熔胶固定  整机装好  。测试 。一切没问题   。测试一天。给客户打电话取机器  收钱。
一个旧风扇没成本维修好了,没有换驱动版。

如果朋友以后能修都此故障,可以用此方法搞定,具体能撑多久还不确定。

写了这么多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给加点分吧。

第一次发帖  ,还请凑合着看吧。

修的时候忘记拍照了。所以没有图片。

网友:
屏幕接口5v?意思风扇在屏上固定,对着驱动板吹吗

网友A:
天气热了的话看你花不花,百分百花死你。

网友:
显示器里面的电基本都是插上电源线就有电的,我不可能让他一直转着,得随着显示器开关关闭风扇的。只有屏供电是付款要求的 而且够5v ,笔记本风扇正好是5V 。也可以装在壳子里面,是的 对着驱动板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气热了的话看你花不花,百分百花死你。

能用个半年就够了 17方的 再坏了就换新机器了

网友:
今天我也修一个 LED的  跟你前面症状差不多 在等芯片到货

网友:
这种方法我以前用来吹行管 哈哈

网友:
既然找到了问题所在,为什么不解决掉呢?反而加个风扇。发热引起的问题,无非就是供电管等引起的。

网友:
驱动板散 热不好,应该 客户之前就应该有过的

网友B:
治标不治本,这也叫搞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治标不治本,这也叫搞维修的?

不装后盖用一天都是好的,就差那么一点点温度 ,总不能开着后盖使用啊,加个风扇吧

网友:
其实加个风扇可以的.显示器我没改过风扇.其它的倒是改过不少小风扇.尤其是那种动过桥的台机板.我一般都会想办法给弄个风扇上去.

网友:
单芯片还是双芯片???双芯片嘛直接换2545L,估计是2545L

网友:
你的风扇是怎样安装在显示器里的?可以给个图片吗?

网友:
显示器加风扇,本地遇到一个,这样修的真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