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2主板开机掉电 求指教

楼主(2013-10-28):
一块华硕AM2的主板   开机掉电电压都有   拔下12V 和CPU来还是掉  桥做过了  不管用    谁能指教下??

网友:
5V 有短路  测量开机电路

网友:
说不定就是简单的清灰和除尘处理就好了呢?

网友:
什么型号啊?,,AMD桥爱空焊哦

网友:
一些芯片或者是电阻电容的事,很难说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BIOS引起的掉电

网友:
供电的对地值有短路吗?能不能强制上电呢?

网友:
5v短路测量开机电路

网友:
这个板不是CPU供电问题,查这个板的PG信号,应该有不正常的。

网友:
我遇到一块桥没供电引起掉电的,但和你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
把板号,芯片组型号,I/O 电源管理芯片描述一下

网友:
拔掉CPU供电还掉的话 肯定有短路的地  楼主把其他供电的管子都量一边 肯定会有发现 尤其是内存那一块

网友:
是PG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下开关电路。。。

网友:
板子 华硕M2N-SLI  DELUXE     芯片组是   单桥板  什么GM9785    IO  IT8716F-S
cpu电源芯片  ADP3186

网友:
基本单桥产品都是桥坏了,要换的

网友:
这故障没修好过一片啊

网友:
还是先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