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满屏彩带

楼主(2013-10-28):
三星  LA404650ALR    液晶电视开机慢屏彩带   ,郁闷啊  没思路了   那位兄弟修过三星液晶电视的 分享一下这种问题的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在线等    !!!!!!!!!!急

网友:
估计屏洗白了  先恢复出厂设置看看吧 不行刷个BIOS  还是不行就换个驱动板试下  还是那样  可以去卖废了。。。

网友:
三星  40  寸  液晶电视啊

网友:
你把屏线擦一下就会有奇迹的

网友A:
那你就把驱动板 的电容换掉!我修过类似的屏!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把驱动板 的电容换掉!我修过类似的屏!你试试???

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