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会显示“haier”logo以及“没有信号”,但接电脑无显,只有少许白色字符闪

楼主(2013-10-28):
如题,既然开机时logo显示正常,是不是可以判断仅仅是vga接口到mcu之间的线路问题?
测vga 1、2、3值为75;13脚数值不断增大到无穷大1,14脚打值1980
另外其他脚不用再测量了吧,比如sda sck,很重要吗?

补充内容 (2013-10-29 07:57):
去掉行场稳压二极管,可以亮机。但是进桌面黑屏!

网友:
代换一下线及驱动板。

网友:
我接到一台三星 SA330的一样,驱动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
开机出现LOGO,是因为它接不接信号都会出现的。1、2、3脚75欧应该是RGB的信号,13、14脚一般是行场的信号,你说的现象应该是IC都识别到PC信号,看13脚变到无穷大,应该是不正常的,测对地阻值,测13、14脚VGA这一路到IC之间的电路是否正常即可,一般信号线没接正常也是会出现的、。

网友:
13 14脚阻值偏大   看驱动板

网友:
13脚阻值有问题

网友:
行场的不正常 呀 修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