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5c 与ISL6265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0-28):
6265c 与ISL6265C有什么区别,可以代换吗?DELL M4040,没CPU供电,以前有一台联想G455的不能换

网友:
看芯片内部图呗

网友:
看图纸啊!!

网友:
此机又是三声报警,

网友:
是不是封装不一样?一样封装的芯片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封装是一样,还是买个一样的换上

网友:
下载芯片PDF对照一下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话就可以代换。

网友:
型号是一样的,应该是功能一样的,通用。

网友:
应该一样的

网友(2013-11-27):
都是ISL的6265C和6265能代换吗~~~

网友:
有图就好咯

网友(2014-11-14):
6265c  isl6265c?????????不一样吗,不行换6265a

网友:
手头有个E135也用的是6265C, 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