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 历史难题 sy i5g41 l

楼主(2013-10-28):
sy i5g41 l  这是主板型号
不跑吗,供电正常,论坛里基地里很多朋友都反应修补上,有的都4 5个主板一样的问题一样的型号就是它修补上。
bios刷了,南桥换了,io换了,北桥有的还加汗的都不行。没有听说这个型号修上的。到底怎么回事,大师傅请教请教呗?
饼哥有时间给看看呗??

网友:
时钟正常吗,复位正常吗,别动不动就加桥啊,这个板CPU供电部分爱坏

网友:
供电正常后 查时钟、复位  难道楼主这个都不考虑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断线,BIOS,焊桥,换桥,换板,   你慢慢琢磨

网友:
梅杰的板子加焊是不管事的

网友:
供电正常后查时钟复位啊

网友:
没用灯座看看CPU座子有没有脱焊的啊?

网友:
我最讨厌修梅捷的板了,以前在公司天天修到吐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了告诉我们一声,我到现在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先是网卡发烫,被击穿,取下后,cpu电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