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啊 不装充电芯片能开机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0-28):
这个是神州F2000的本部装充电芯片能开机但会影响其他功能吗

网友A:
不要检测acin这个信号的吗?

网友:
你这个有点神奇呀

网友:
图截的太大,看不清,这样能用的话就这样用,有的ACIN是#的,所以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检测acin这个信号的吗?

不知道啊   反正能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都不知道会有其他影响不

肯定有 100%不能充电了呀

网友:
不装充电芯片也行,太神了吧

网友C:
就是电池用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池用不了吧

没打算用电池

网友:
598666356 -2

网友D:
测过工作 条件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过工作 条件没有啊

都能开机进系统了 你说要测什么?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楼主的图啊

网友:
有些机器的ACOK信号有上拉电阻的,所以取掉充电芯片还是有3.3的电压,这样IO照样能检测到适配器的插入,如果没有上拉电阻取掉后加个电压到ACOK脚也可以,我经常干这种事,呵呵

网友E:
千万别插电池啊  估计会烧掉

网友:
很好很给力。。。

网友:
这个可以的  以前干过这事  因为有的机器  充电芯片   只给机器充电用的

网友F:
充电芯片是开漏输出控制的,拿开等于开漏,如果能开机,那是EC不需要自检充电芯片,没它不能充电喔,还会造成直接公共点电压进电池,有爆炸危险。

网友:
神舟真的一切皆有可能吗?不能充电,这个充电部分有毛病么?为什么不装,MOS管都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千万别插电池啊  估计会烧掉

电池关联的所有东西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芯片是开漏输出控制的,拿开等于开漏,如果能开机,那是EC不需要自检充电芯片,没它不能充电喔,还会造 ...

电池的关联点都拆了

网友:
看不清,这样能用

网友:
把充电电感拆了就没事了,再把电池的I2c切了

网友:
应该没有其他什么影响的

网友:
老机器检测信号没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