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BS系列通病(已解决)

楼主(2013-10-28):
前断时间搞网吧,搞完网吧后老婆生了,嘿嘿,搞的一直都没有什么时间,这两天有电时间了,所以搞搞维修
板号:HK500-52SP  GP
这个BS系列电源有好几个,目测有7   8个的样子,主要是BS200   BS3000  BS3500等
故障:不能开机,短接后风扇动下就没有下文了,带有异响。
把4脚接地后能开机,并且有异响,估计是变压器发出的。说明是OPP保护了,前断时间折腾了我N久都没有查出来,今天有时间在查了查,根据6105的4脚跑电路,第四脚通过几个电阻和二极管链接到驱动变压器,到变压器的中间都没有查出什么毛病了,变压器本身坏的很少,就在忘上查,发现变压器次级链接的一个贴片二极管,发现裂开了,汗~~~以前看了N久都没有忘高压区去看,给忽略了,汗浪费不少脑细胞,换了就好了问题解决~~~真是蛋疼的毛病,估计是这个裂痕比较明显,前面修的那个电源裂痕根本没有看见才搞的没有发现,焊的时候发现已经断了,其他的几个电源直接换了后就全OK了,汗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照成的,有高手指点下~~~
下面上图

网友A:
维修这个电源花费了不少脑细胞,现在总算搞定了,还是这个爽,查出了一个其他全部解决啊,后面还有几个电源没有处理,以后在处理,下午打游戏,随便测电源稳定性和动态负载,爽啊又放松了还测试了电源~~~

网友(点评):
错别字不少!大电容是知名的爆浆王(看顶盖的标志,见过不少这种标志的爆浆电容)

网友:
电源很少修了,不过下次修到可以 参考了

网友:
楼主维修胆大心细呀

网友:
楼主花那么大心思修,有啥心得啊!

网友:
技术就是在这种小修中不断取得经验,业精于勤荒于嬉。

网友:
请问楼主说的是那颗红色的小二极管坏吗?

网友:
.好久没来看看你们啦

网友B:
不太懂,有图吗,我这有很多个电源,上次都是订了针插式主芯片回来,都不行,是红色那种吗,还是黑色的二极管?

网友:
谢谢分享,很仔细,这里通病吗?

网友:
这电源偷工减料啦,最多就是350W,我想实质功率都不够280W

网友:
有图有真相,经验非常好!

网友C:
楼主修个电源多少钱!我们一般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个电源多少钱!我们一般直接换

这次这个客户换下来,修好后,下次再给下个客户再换上去,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有图吗,我这有很多个电源,上次都是订了针插式主芯片回来,都不行,是红色那种吗,还是黑色的二极 ...

是画圈里面的红色二极管,我直接用4148换的,看资料好像是H48的样子

网友:
BS系列里面很多都是这个毛病,修了不少这样的电源,应该是通病把~
错别字的神马没有注意,下次在注意~

网友(点评):
下次在注意——这次都没注意!

网友(点评):
也不要下次了吧,直接在帖子上改正就好

网友:
没下载张图纸查查哪个二杉管是做啥用得,稳压还是整流,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我有个电源但是做工没这个好

网友:
修一个好,结果全修好了,强

网友:
回头我也往这思路上去搞搞我那个一样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这个电源花费了不少脑细胞,现在总算搞定了,还是这个爽,查出了一个其他全部解决啊,后面还有几个电源 ...

很想实践下,可惜手上没电源

网友:
不修电源很久了,空间小,不方便下手呀,

网友:
我查了一下电路图,那个二极管是检测输出功率过载的取样整流管。

网友:
主要作用是检测过功率或短路。当整流管输出的电压送到4脚时,若高于2.4V时并维持时间超过7ms,PG被拉低同时关闭输出并锁定。一般更换元件原则是可以使用和原电路元件参数一样的其它型号元件代换,才能不破坏原电路设计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