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U口全部无法使用

楼主(2013-10-28):
联想Y570,I7处理器。可能是因为我插了一根坏的手机数据线,导致U口全部无法使用,3.0接口不供电,接鼠标无任何反应;2.0接口接鼠标有提示,自动安装驱动,但鼠标灯不亮,无法使用,换了四五个鼠标都是这样,但偶然一次接了一个小鼠标可以使用。
求教这是南桥芯片坏了吗?需不需要更换?

注:其它功能全部正常。

网友:
嗯嗯。。。那个必须换的!你这个还好,机子还能显示!

网友:
我有个台机和你这个一样,也能开机,所有U口不工作,换SB吧!你可以测一下所有U口对地址。

网友:
换南桥吧还在等什么

网友:
南桥坏了,直接换吧,修不好的。

网友:
我也有台差不多的I3的 Y460P 所有U口不能用 对地阻值正常5V供电也有 也要换南桥吗

网友:
    有可能南桥短路了哦

网友:
usb供电正常吗?

网友:
查下电路图 是不是 数据的排阻坏啦

网友:
其它一切正常,没任何问题,就这个U口闹心!

网友:
我一般都直接干掉那个SB, 不得才找图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