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楼主(2013-10-28):
今天接修一显示器 长城M7MP4
上电试机 白屏
拆开 用通用板测正常
看驱动板无明显故障
换屏线试之
正常
但长的(绝对是新的)白屏 短的正常
奇怪?
奇怪?
哎 无法上传图片 见谅
显示器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呢,太长了不行?

网友:
新的也有坏的时候,屏线有可能长了信号不好

网友:
线序不对或者有的线带地的,肯定是跟短的不一样的。线长了只会有些干扰,但不会是白屏。

网友:
那个就是不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