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NC10 元件代换

楼主(2013-10-28):
三星 NC10 笔记本,Q31 场IC  请问用什么型号代换,原本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改一下,把S级包起来,再说好像这种P管不是经常见吗?

网友A:
随便一个P 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P MOS!

不行啊,代换后,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代换后,电压不对

这种6脚小MOS用8脚的SOP封装的代换基本都没有性能上的问题!
如果代换管功率和RDS和原来差别不大的话工作不正常就要查G极条件以及输出是否有漏电短路的情况!为何原来的MOS会烧毁?这个问题要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