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主板,开机第一次正常,关机再开就掉电。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3-10-28):
我最近遇到一块板子,开机第一次正常,使用20分钟左右自动掉电。重启后就马上掉电。放一段时间以后就又可以用20多分钟。重启后仍然不能启动。哪位高手帮帮忙啊!先谢谢了!

网友:
CPU散热不好吧

网友: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散热没问题,CPU新加的散热胶。集成显卡的板子,机箱上有大风扇。原来用着没毛病。

网友:
上鲁大师测试下温度情况。温度不高的话。你用手摸摸各种芯片看是否发热。如果都正常就检测下硬盘重装系统吧。

网友:
你看下桥芯片是不是烫,如果是你可以考虑压桥试试。

网友:
我看看下桥的温度啊。压桥是什么意思啊,是考虑接触不好啊?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等结果

网友:
检查是不是CPU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事,先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