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无主供电维修

楼主(2013-10-28):
没有水平的维修,但是也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今天中午才弄好的,主供电11V,G极无电压输出,供电芯片是RT8802A,芯片换过也是一样,我就纳闷了,开启电压,什么都正常了,为什么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后来连DB芯片业换了还是一个样,场馆都正常,吗的,果断加焊桥,无果,艹了,我就跟这显卡干上了,后来想想,以前是一上馆挂了,后来补了个上馆正常,会不会是哪场馆引起的,果断拆掉,麻痹,电压有输出了1.14V,上主板,显示器亮,正常,艹啊,终于可以休息了

网友:
难道LZ把上管换错沟道了?

网友:
主板和显卡上基本都是N沟道的场管。有时候芯片和场管都正常还没输出电压,可能是场管性能不良引起的。换了场管试试。

网友:
手上也有一块  明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