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有显、正常使用,进桌面6秒黑屏;开关电源,再6秒黑屏

楼主(2013-10-28):
海尔22显示器,最初是行场电路稳压管异常,开机不显,直接去掉。

开机正常显示启动菜单,进dos没问题;进xp滚动条后将要进桌面时几秒后黑屏,关掉显示器再开,能看到系统已经进桌面,几秒后再黑屏。

分辨率应该没问题,1024*768;更不应该是高压板电路(dos下不黑屏),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A:
是黑屏还是暗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黑屏还是暗屏啊

黑屏,必须重新开关机显示器,才能看到几秒钟图像。 能看到屏幕上还有“正在调整”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