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死机

楼主(2013-10-28):
dell主机提示:Alert! Chipset heat sink not detected!后死机,按什么都没反应,CPU 内存都换过,CPU没什么温度,风扇也转,有谁碰到过没?

网友:
还没遇到各     等待高手

网友:
这种问题 找度娘啊

网友:
cpu散热问题,自己仔细看看有什么东西卡风扇,还有散热片是否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