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集显开机0.45掉电

楼主(2013-10-28):
G460集显开机0.45掉电 测量3.3V  5V都是正常的 CPU的供电只有0.80的电压  内存电压也正常 ..南桥也换过了 BIOS也刷过了....也没有发现有断线的....求高手解决一下

补充内容 (2013-10-29 14:00):
这个机器好了 是1.5V的管子坏了   可是昨天明明这个电压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今天再测试就不正常了呢 ....不管了 已经好了  现在在测试机器

网友:
为什么没有考虑 北桥的问题

网友:
cup供电低了

网友:
CPU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了没有· 发出RST没有·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 不知是哪个厂家代工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跑码吧 再仔细查查

网友:
还有一组供电是给北桥的,也就是CPU的另一组供电看看正常不

网友:
应该还有供电没有来!

网友:
这个板子我换过一个95831好过一个

网友B:
你换一个9538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一个95381

这个没有958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 不知是哪个厂家代工的

这个是仁宝代工的啊

网友:
应该不是跑码 仔细查查条件

网友C:
楼主修好了给说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给说又一下

好现在放一般先晚点研究研究

网友:
O.8V ?看错了吧,那个应该是CPU集显的电压吧?强烈建议查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给说又一下

已经维修好了 今天我又拿这个机器来测试 测试到EC13脚PCIRST发现这个复位电压偏低只有0.45的 不对这个应该是3.3才对 再测37脚的ECRST 一样偏低 这样一来肯定有个电压偏低才会这样的  再次测试其他供电 发现1.5V供电只有0.43不对啊 这个电压我昨天明明测试的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今天测试的切出了问题 1.5V这个电压是如U16的场效应管控制而发出 测场效应管G有5V D级有1.5V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  找了一个4800的管字换上去 开机测试1.5V有了  CPU的电压1.02 第一开机掉电 掉了电 原来是没有安装COMS电池 再次开机 不掉了但是不显示   只要不掉电啥都好办  ...不显示的原因应该是桥没有换好直接把他原来的植株换上  开机 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