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 M26GT4V2 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3-10-28):
搞了一天了,bios刷过,桥加焊过,各大供电正常,不相关的芯片取下来了,故障依旧啊,
各位大神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了,大菜鸟一枚,求修过的前辈指点一下吧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本身就比较难修,楼主不想麻烦的话 去买一套假负载  来测各个数据地址线 以此判断

网友A:
买一套假负载来测各个数据地址线来判断

网友:
我也想修这类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修这类问题

网友B:
这类故障的成功率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套假负载来测各个数据地址线来判断

负载买了,现在修跑码了,但是卡内存,又不知该从哪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故障的成功率很低的

嗯,想试试,就当学习了

网友C:
这个修起来都是亏本的

网友D:
现在修跑码了,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的呢?你说卡内存,先把内存条擦一下,看内存插槽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再查内存条件。

网友E:
这个板子修好了吗,卡内存就查内存部分,看看是不是内存接触不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修跑码了,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的呢?你说卡内存,先把内存条擦一下,看内存插槽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再 ...

已经修亮了,之前是有复位不跑码,搞的bios,旱桥,加焊cpu座,搞跑码了,卡内存是客户的cpu坏了,差点走入死胡同,汗,最后实在没招了,换个u一试,亮机了,呵呵,但是集显不行,插独显可以,不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修好了吗,卡内存就查内存部分,看看是不是内存接触不良啊。

已经好了,卡内存是u坏了,呵呵,想请教一下,集显不亮,独显可以,是桥的问题吧,不过已经加焊过桥了,不准备在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起来都是亏本的

嗯,确实是这样,不过最后能搞起来,挺高兴的,就当学习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已经好了,卡内存是u坏了,呵呵,想请教一下,集显不亮,独显可以,是桥的问题吧,不过已经加焊过桥了,不 ...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桥的问题。

我是想知道  怎么去判断是桥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是想知道  怎么去判断是桥的问题?

是什么显卡,查看它的供电,时钟,复位,看看那里不正常。还有它的AD线打打阻值,看看那里不通,或者断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显卡,查看它的供电,时钟,复位,看看那里不正常。还有它的AD线打打阻值,看看那里不通,或者断线 ...

好象有点笼统呢!感觉就像 一句话:看看那里不好,把它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象有点笼统呢!感觉就像 一句话:看看那里不好,把它修好!

呵呵,具体的就要一点一点测了,既然那里不正常,你就要测哪里,维修我们不能只是猜测吧,踏踏实实的一点一点测吧,这样,你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
怎么知道哪里不正常?要什么测?比如无复位。我手上拿着万能表了,该往哪里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