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可调电源电压只能调到16V

楼主(2013-10-28):
速求大神。。。。。。。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哈,刚刚才修好

网友:
电位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电位器  安泰信的质量也不咋的 电位器经常出问题

网友A:
我的3005S也是调压不稳,稍微一调旋钮,电压变化很大,典型的电位器问题。
我没换,打开电位器后,滴了一滴WD40,问题解决,很好用了。
当然,换个新的好的稳定的电位器更好。

网友(点评):
哇 WD40是神馬東西 印度神油嗎 這麼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3005S也是调压不稳,稍微一调旋钮,电压变化很大,典型的电位器问题。
我没换,打开电位器后,滴了一滴 ...

管他什么东西,反正酒精就可以,香蕉水也可以。遇到电压跳变严重把酒精滴在电位器里面反复旋转几下效果很好。

网友:
电 导:WD-40本身是一种高度绝缘体,但它能够消除电气设备接点上因氧化而引起的皮膜或杂质,促使电流顺畅、电压稳定。
适用范围:WD-40可使许多电气设备运转顺畅,如:般船、汽车、摩托车的电路系统、引擎点火系统、火花塞、化学电瓶接头部件、电脑及电器插件、微动开关等。

网友:
这个就是电位器的问题,一般把电位器全部更换就搞定了,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换电位器,而且最好用进口碳膜的...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引起的,建议全换掉。

网友:
看来是电位器问题

网友:
查下板上的继电器.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的没有遇到这种现象

网友:
都是换电位器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