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维修思路!急急急!

楼主(2013-10-28):
此板子刚拿来时候复位不跑码,后来我无意中压着CPU座子能点亮,于是就加焊了CPU座子,后来不复位键,压着也不能点亮,CPU没电压,其他的都有,以为没有焊好,于是又加焊了二次,还不行,无奈之下来论坛逛逛,请教高手有没有修好过,怎么解决的,莫非我把CPU座子焊坏了,我遇见了好几个都是这问题,一加焊就坏,急急急!点击[http://pinyin.cn/1jSPZEHDZ6g]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189917请妥善保管]

网友:
775的座子 虚焊的较多 一般遇到这样的 我都不修
有一次跟你情况一样  加焊之后就不行了 你去买个带灯测试座 能准确判断

网友:
座子加焊坏了
就跟压着桥能亮
加焊完复位都没了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你加焊没到位,加焊座子跟桥是不一样的。
你使用什么 曲线,下风嘴中间的顶子有没顶到板?

网友:
下风嘴与主板平衡,我用的无铅笔记本940m曲线

网友:
既然没有复位了,就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想法上了,把它直接当做一块坏板,先从CPU供电修起,努力吧,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