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大小写灯闪5下是啥情况

楼主(2013-10-28):
如题,CQ42 AMD独显笔记本 大小写键灯闪5下停2秒再继续循环,按开关能正常关机,黑屏

网友:
AMD的焊一下北桥吧,可能性很大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amd 的显卡北桥坏

网友:
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北桥的面很大,CPU有测试的换个试试

网友:
有条件的话 换个U试试  然后再看北桥

网友:
我是来看各位大神的回复的

网友:
加焊北桥还是一样,不会U坏了吧

网友:
    北桥哦   这机子很容易坏的

网友:
CPU 北桥问题很多的

网友:
遇到过一台  最后换U好了

网友A:
用风枪   热热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   热热  不就知道了

风枪热过了,显卡北桥都热过了

网友:
手头没这种CPU啊,机器本身的CPU是PHENOM II 930,有什么便宜的CPU代替

网友:
很垃圾的一款机子 毛病多多  还有BIOS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