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注册表法解决迅雷无法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3-10-28):
迅雷安装不了,总是出现下图提示怎么办?下面教大家如何使用注册表去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

1.按住键盘上的“Win+R”组合键调出“运行”对话框,在打开一栏输入regedit,回车。

2.进到“注册表编辑器”后,在窗口左侧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Session Manager并打开Session Manager找到根目录里面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右键单击选择删除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板凳都没偶的份了。

都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