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那些让笔记本启动慢的细节

楼主(2013-10-28):
笔记本用了一段时间后启动就越来越慢了,这时大家都会认为是笔记本中毒了,或是笔记本配置太差了的缘故。却不曾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家在使用笔记本没注意到一些致慢的细节,下面向大家扒一扒这些细节,看看你留意过几个。

1.桌面图标太多

桌面上的图标太多会降低系统启动速度。Windows每次启动并显示桌面时,都需要逐个查找桌面快捷方式的图标并加载它们,图标越多,所花费的时间当然就越多。所以,建议大家将不常用的桌面图标放到一个专门的文件夹中或者干脆删。

2. 杀毒软件的启动扫描

有些杀毒软件提供了系统启动扫描功能,其实这将会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如果你已经打开了杀毒软件的实时监视功能,那么启动时扫描系统就显得有些多余,完全可以将这项功能禁止。

3.字体过多

尽管微软声称Windows可以安装1000-1500种字体,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当安装的字体超过500种时,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字体从应用程序的字体列表中消失以及Windows的启动速度大幅下降。

4.硬盘分区太多

如果你的笔记本采用Windows 2000,又没有升级到SP3或SP4,并且定义了4个以上的分区,那么也有可能会使启动变慢。所以建议把Windows2000系统升级到最新的SP4或安装Windows XP系统,同时最好不要为硬盘分太多的区。因为Windows 在启动时必须装载每个分区,随着分区数量的增多,完成此操作的时间总量也会不断增长。

5.网络设置

  如果你经常需要把笔记本接入局域网内,安装好网卡驱动程序后,默认情况下系统会自动通过DHCP来获得IP地址,但大多数公司的局域网并没有DHCP服务器,因此如果用户设置成“自动获得IP地址”,系统在启动时就会不断在网络中搜索DHCP 服务器,直到获得IP 地址或超时,自然就增加了启动时间,因此局域网用户最好为自己的电脑指定固定IP地 址。另外,为了消除或减少 Windows必须重新建立的网络连接数目,建议将一些不需要使用的网络驱动器断开,具体操作:进入“我的电脑”,右击已经建立映射的网络驱动器,选择“断开”即可。

6.外挂USB设备

  如果笔记本在启动时连接了USB移动设备,那么不妨试试先将它们断开,看看启动速度是不是有变化。一般来说,由于USB接口速度较慢,因此相应设备会对电脑启动速度有较明显的影响,应该尽量在启动后再连接USB设备。如果没有USB设备,那么建议直接在BIOS设置中将USB功能关闭。另外,由于Windows 启动时会对各个驱动器(包括光驱)进行检测,因此如果光驱内放置了光盘,也会延长电脑启动的速度。

7.程序删除不彻底

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删除某些程序,可到“添加/删除程序”中进行操作,但大家又知不知道,它只会帮你删除程序,而不会帮你删除该程序的注册码和一些登录项目呢?要彻底删除程序,要找些“专业”软件来删除!

8.随机启动程序插足

何谓随机启动程序呢?随机启动程序就是在开机时加载的程序。随机启动程序不但拖慢开机时的速度,而且更快地消耗计算机资源以及内存,一般来说,如果想删除随机启动程序,可去“启动”清单中删除,但如果想详细些,例如是QQ、popkiller 之类的软件,是不能在“启动”清单中删除的,要去“附属应用程序”,然后去“系统工具”,再去“系统信息”,进去后,按上方工具列的“工具”,再按“系统组态编辑程序”,进去后,在“启动”的对话框中,就会详细列出在启动电脑时加载的随机启动程序了!XP系统你也可以在“运行”是输入Msconfig调用“系统配置实用程序”才终止系统随机启动程序,2000系统需要从XP中复制msconfig程序。
(本文来源:u大师,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